昂达N61G 不开机!

楼主(2010-12-12):
onda主板不开机,强行开机FF没复位,IO w83627hg-ag供电5v,68脚 67脚有正常跳变,73 72脚无跳变,是不是南桥坏了,IO换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73脚是南桥发出SLP_S3# ,查南桥4大条件:32.768  VBAT,RTCRST#,3VSB    ,当IO 得到SLP_S3#   72接低绿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VBAT,RTCRST#,3VSB    正常这个事NV的南桥,奇怪的事还在后面,32.768晶振一脚的电压2.5V,另一脚的电压0V ,换了还是一样,旁边的25m晶振两脚都没电压!

网友:
查查有没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怀疑是桥虚焊,上BGA看看。

网友:
25M没电压,没起振吧。肯定开不了机,NV好像32。768不参与开机。

网友:
先查下南桥供电时钟后,在做个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25M没电压,没起振,一般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vbat就是给南桥内部COMS电路供电,晶振好像也要这个电压才能起振。
你的板我估计加焊桥应该会好。

网友:
加焊桥还是一样的,25M晶振两脚都无电压!

网友:
看样子,只能重做了桥了,查下电压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