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系统时出现提示:lsass.exe系统错误。

楼主(2010-12-12):
安装系统时,复制完光盘文件到硬盘,然后要从硬盘启动安装之前出现提示:lsass.exe系统错误。然后屏幕就不动了。
硬盘
文件

网友:
你做的是安装版的吧,换个光盘试下

网友:
没资料的话重新分下区再装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先换条内存试一下了

网友:
换过碟子,还是不行的话,就是内存条不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内存的问题,当然如果是用原版安装的时候文件出现错误有需要忽略的文件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换个安装盘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

网友:
lsass.exe是一个系统进程,用于微软Windows系统的安全机制。它用于本地安全和登陆策略。注意:lsass.exe也有可能是Windang.worm、irc.ratsou.b、Webus.B、MyDoom.L、Randex.AR、Nimos.worm创建的,病毒通过软盘、群发邮件和P2P文件共享进行传播。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下

网友:
换个系统应该可以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