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61装XP不启动

楼主(2010-12-12):
本人对笔记本很菜。如果发错地方请版主见谅。本机SATA有两种模式,AHCI高速模式和COMPATIBILITY兼容模式2种。在compatibility模式是,当系统从光驱或者硬盘启动时,光标闪烁。无响应。后来经过试验,要先把SATA模式调到AHCI可以启动,但蓝屏。调到AHCI模式,重启再进BIOS调回compatibility模式,可以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再重启又是光标闪烁进不了系统。要再调到AHCI,重启再调到compatibility才可以进系统。求救是主板,BIOS,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不会是CMOS的电池异常引起的吧?查一下看呢。

网友:
调成ACHI模式,装WIN7吧

网友:
查下coms电池,再把bios复位下,

网友:
晕了  喝醉了   被你弄迷糊了  蓝屏重装系统

网友:
可能是BIOS有关,但希望楼主解决了问题之后能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解决情况,不能解决也说一下后来怎么处理这事情,以便参考

网友:
bios ,清了。拿来时有BIOS 密码。放了电,密码清了,真幸运,哈哈。电池有电。装了win7,不过速度很慢。按理这个机器的配置,不应该这么卡的。拿别的机器的GHOSTXP硬盘直接就进系统了。时间不允许,应该给他换个硬盘或者安装版XP重装一下的再试试的。机器客户拿走了。收了100元。有点于心不忍啊。虽然费了很多时间,但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
看哈BIOS电池有电没有额?

网友:
这个就是 硬盘,模式问题啦   把硬盘改为  高级兼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