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A8T开机不亮和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0-12-12):
华硕A8TC开机不亮或开机掉电,典型的故障是VN芯片6100或6300的芯片不良或者虚焊造成的,一般重做后都能解决,做的多了,基本都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那个芯片温度太高了 重做心里都没底  最好换升级版本的 但是现在维修价格压的很低没法跟客户沟通换芯片 只能重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