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怪现象

楼主(2010-12-12):
接机顾客说到维修站说硬盘坏了,换硬盘不行又说主板坏了,顾客不信任了,直接那我这检测,我打开,按F2检测 到检测硬盘(刚换新的)不到100%时灰屏,强制关机再开机灰屏,等一回再开机又重复上面的动作和故障,换个新显卡,故障依旧,请遇到的师傅指教啊 谢谢

网友:
不是不信任了吧,而是维修站换主板太贵,不值得折腾

网友:
要是黑的话,找个BIOS刷刷看啊。。。

网友:
CQ40有很多型号啊!你不说清楚怎么行。如果是AMD的话就只有CPU和主板的问题了 ,这个机器我换过几块CPU坏的不过是AMD的U。

网友:
屏线查下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内存换过了吗?这种现象不是小问题就是大问题。

网友:
AMD的U,没有这个CPU代换试,

网友:
我昨天也刚做了这样的现象 宏基的  又换显卡  又拆硬盘 光驱的,后来拆到无线网卡好了

网友:
这个现像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先下一个BIOS 刷一下  不行的话就把其他的设备拔掉在看看

网友:
AMD的就换个U试试吧

网友:
AMD的U也不是那么爱坏的啊

网友:

已经解决,搞北桥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只有交流才有进步

网友:
量一下硬盘供电,我曾经遇到壹台硬盘供电只有四点七,这个电压一般都会五点多一点点的,我的只少了那么一点而导致灰屏的,而且不插硬盘就没事,后来把那个转换管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