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AG主板诊断卡跑50

楼主(2010-12-12):
昂达N61AG主板诊断卡跑50   这时拔掉交流电进行断电对BIOS放电清零 按F1可以正常进系统,到进BIOS不能设置 只要设置保存推出就当在50不走了  这是无论你怎么样开机都在50  按重启键 不能重启  只看见复位灯亮一下。请问师傅们是那里问题  是BIOS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桥就是U的问题

网友:
呵呵,显然是BIOS资料坏了,刷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BIOS写过不行,就是桥的问题。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恩,积累下,不错的

网友:
NVIDIA 6100R的桥虚焊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是桥虚焊   我拿去加焊  就好了

网友:
昂达的板很多都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