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0.8A掉电

楼主(2010-12-12):
DELL 640M   不上CPU的情况下电流到0.6A掉电。。。上CPU电流到0.83A掉电,而且也没有调变,,测各个电感电压正常,,好像是检测到内存的时候就掉电了,,,北桥做了,,还是老样子,,,,,,

               谁修过类似的板子? 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北桥上面的阻值有一组是29欧,,这个正常不    北桥供电正常,,电流既然到了0.8了,,CPU已经工作了,,,还要测时钟复位吗?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还没有到显卡呀,,,就是检测内存的时候,,大概停有2秒钟就掉电了,,,没有调变直接0.8A

网友:
缺电压, 仔细查查

网友:
加焊显卡再说嘛
怕什么

网友:
为什么不上CPU时也掉电?   按理说不应该掉电

网友:
先打下波  看是否跑内存了   先确定好是不跑CPU还是不跑内存后 才好上手修啊

网友:
像这种情况有没有短路的可能性

网友:
2秒?内存没插好也会掉电、有没有示波器?都不知道有没有跑U

网友:
看哈cpu坏了没的哦

网友:
CPU换过了,,内存确定插好了,,,而且也换了好几个?

网友:
先刷个BIOS     在干别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独立的显卡板吧,这机显卡板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
先测量有无短路,如果无短路再检查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