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310Y不跑码

楼主(2010-12-12):
收到一台神舟Q310Y的笔记本电脑,拿过来上手一测,电感有百分之八十有短路的,把北桥拿掉后短路的解决了,测得时钟芯片供电10欧,把时钟芯片也换了,不短路了。上电跑发现南桥发烫,这个是GBM的南桥也换了,今天定了一个北桥(940GML)装上去后,发现电流跑到1。12左右就直接往上跑,判断板子不跑码,CPU已经换过。最后发现PCIRST复位电压只有1。95V,这下郁闷。跟着往跑,发现复位线上的电阻也只有1。95V,这个是由两MOS管转3。3VAL得到的,但是这个信号是由IO发出来的,不知道这个信号,是有哪几个条件,才发出ON信号

网友:
先找个BOIS

网友:
你那应该是945gm的北桥吧。查下应该还有短路的故障

网友:
说下个人看法哈  我修过类似故障板子的 大多都是因为雷击引起的  大多网卡或1394这2个芯片有一个必烧   才会引起烧IO  南北桥的    这类板子维修成批的板子 还有必要  料不是问题   若只修单独一片   建议放弃   IO准烧了   即使你换个IO   网卡(多为网卡)或1394也会有一个芯片是烧坏的

网友:
ON信号是在收到南桥发过来的S3 S4后从EC发出来。

网友:
看看是否漏电、

网友:
ON信号有,但为什么只有1。2V左右呢,不能算是高电位啊,把那个EC的脚撬起来,也是一样的,是别人修过了的机子,EC好像换过了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发出电压,但却只有1。2V左右,

网友:
EC可能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