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P M2 单桥 反应慢 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0-12-12):
MCP6P  M2  单桥 反应慢 不定时死机  诊断卡25就亮 各电压正常 死机时什么都动不了 只能断电
由于死机已被客户强行断电N次了
NV 的桥  散热片很小
请各位大哥 帮帮我

网友:
先加焊桥,上面在加个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老师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那散热片小的可怜,估计最小的风扇都无法固定

网友:
风扇无法固定的话,用502胶,粘上去

网友:
可以先处理好散热问题,,估计你这个是桥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也快挂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S是啊  是啊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不好影响的 先给桥加个风扇吹吹 不行加焊一下桥吧 桥空焊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桥虚焊了。想加风扇我有好办法。把你要加在桥上的风扇用ab胶粘在cpu风扇对着桥的那个边就行了。我家里的单桥板也是用风枪加焊回来的。在cpu风扇边加了个462的风扇向桥下吹,这样风扇很大风也不会振动到桥,用了一年了,很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按你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一死机的板子。进系统后10分钟就死机,换南桥晶振后,故障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那板是怎么个死法

网友:
进桌面10分钟左右,动不了,键鼠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