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无法开机

楼主(2010-12-12):
按开机开关,一切反应都没有。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
有可能是开机的按键坏了。 查一下开机电路了

网友:
取下电池,再用电源,按启动试试,可能是主板保护了。如果还不行,查按键开关和开机电路。

网友:
谢谢二位帮忙,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