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P531h上网小本不开机

楼主(2010-12-12):
本人接到一台10村上网本,开机按开关,指示灯无任何反应,屏幕仔细看,亮一下即黑屏,不知何处出问题,望求助各位大侠大师,本人初学者。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BIOS刷过没。

网友:
根本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亮,就是在按开关时,屏幕闪一下

网友:
先测测供电!还有短路测一测

网友:
靠第一次上传,竟然上传图片这么多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呀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看看各电感有无对地哇,好像是保护了哇

网友:
可以测是否短路

网友:
先放掉电,再测下各电感对地,不行只有查南桥或EC了

网友:
前两天我碰到过的一样,我的待机电压都有0.01,换了IO\南桥还是一样,不触发,客人要的急,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