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的绿油啊

楼主(2010-12-12):
我用的绿油干后用酒精擦一下就会融化,大家有什么好用的绿油推荐一下啊

网友:
要绿油干什么用? 修外观??   补点的话  红胶好用多了.

网友:
我的绿油没有紫外灯,还没用过,呵呵。听说要放到太阳下晒下半个小时。

网友:
其实就是为了阻焊作用,,,

网友:
要用紫外光固化后才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补点用,红胶好用吗?自然晾干还是烘干,固化快吗?谢谢指点

网友:
可见楼主是个尽心尽力负责人的维修家!

网友:
普通绿油确实在下次焊接时容易被高温烫掉,不过红胶的价格还真是贵。

网友:
贵点不要紧好用就行,刚才淘宝上看到100左右,只要够强力就行,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比红胶更好用的了.  接线补点后,液态红胶点好,其它程序照旧,不要管红胶,

  红胶受热就固化,粘住.    锡熔点就不说了.

网友:
红胶好用,也贵,还有BGA返修时红胶不好干掉

网友:
没用过红胶,一直用绿油了,找个紫外线发光二极管,直接照射,20分钟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