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桌面上的“淘宝网”恶劣图标

楼主(2010-12-12):
大家在给客人维护电脑时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时格式化了C盘重做系统都去之不了,这是名叫“鬼影”的病毒,可厉害了,光格式化是不行的,一定要重分区,但重分区又会把其他区有用的资料可弄没,怎么办呢?

那就对C盘下手吧,把这个C区删了,再来分一次区就行了。

网友:
这个病毒我遇到两次,一次是重新分区解决的。另一次是使用金山安全卫士删除了。关键是要断开互联网来查杀。

网友:
可以用360系统急救箱修复

看来360还是有点用处的嘛
一般我都是用急救箱来搞定这些 狗皮膏药~
楼主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
对的,我也是用这个办法弄掉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没管它,不知道它有什么危害

网友:
用“可牛系统急救箱”也可以清理,大家可试一下。

网友:
360系统急救箱修复 蛮好用的.

网友:
我应用的360     轻松解决他    但是前提  是刚装完系统 就杀毒

网友:
支持360系统急救箱

网友:
这个病毒是在隐藏分区的,单纯得重装系统是无法根除的,最好的办法是删除所有分区后再按步骤重新安装,如果有数据,不能全删,可以用可牛试一下,至少我这边经常用这个软件除这个病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这么麻烦吗?查杀以后马上重建一下MBR就好了,系统都不用装

网友:
360急救箱和金山都可以的。

网友(点评):
对,我就是用金山急救箱.最近两个月都经常碰到.

网友:
什么叫MBR啊

网友(点评):
Master Boot Recorder 主引导记录

网友:
朋友们,我是装机店的,是前伸是技术员。在98系统时代,我见过硬盘逻辑锁它写MBR,还有之前大名鼎鼎的CIH病毒……它写坏BIOS。可是进入XP32位时代后我真的很少见到写MBR的病毒了。现在的病毒死恢复燃是因为它会感染其它的可执行文件。所以大家除了重装系统还要把其它盘杀下毒……

网友:
这个病毒是系统镜像里面自带的,可能是很多人做系统时电脑有中病毒了。我换了电脑公司的系统就不会有了。

网友:
我是企业做网管的,也遇到过好几次,重装系统,然后杀毒才解决的

网友:
我遇到过,必须重新分区。

网友:
可牛系统急救箱

网友:
我都是用360 急救箱的~

网友:
哈哈,不理它也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行吧,会影响上网,好像是开机几分钟就上不了网了.

网友:
我遇到地几次,不重新分区搞系统都不能解决。什么杀毒都不管用

网友:
呵呵 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平时摆那当是漂亮的背景好了

网友:
见过好多次,删不掉,也没管他。

网友:
有专杀工具的——实事求是的说,格式化重装系统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网友:
安全模式下运行360急救箱啊,好像以前帮人弄过这个

网友:
遇见过2次,不过我运气还算好 直接重装系统就搞定了

网友:
用金山急救箱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吧,进pe把c盘格了,用diskgen或pm把硬盘的硬盘主引导或mbr更新一遍,在打开其他盘符看看有没有隐藏的病毒,有就清掉。ok

网友:
我一般都是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分区格式化都不行后来是重建MBA才行的哦

网友:
diskgen 格C盘 MBR 然后装系统 还存在就用急救箱

网友:
用杀毒软件清除插件和IE修复可以解决!

网友:
用金山网盾! 我用过的 ,好用,不过要先把360停了,才能安装,至于原因,相信你懂的

网友:
哇塞 、360真是太神奇了 。先顶一个

网友:
用分区工具重建MBR,然后清除病毒就可以了,没必要重装系统。
曾经遇到把所有文件夹都隐藏,然后重新建立一个同名的文件夹,但后面是以EXE为后缀的,文件大小44K,一点即中。

网友:
MBR您有清理嗎??要一起清喔

网友:
用文件粉碎机

网友:
进入PE,用分区大师之类的更新一下MBR就行了

网友:
用金山卫士或360卫士修复IE后在杀毒就行了
如果不行就再做几次哦!!!

网友:
首先要重写MRB,然后检查各个驱动器分区里面的文件夹是否已经感染了病毒,它这个新鬼影是跟U盘病毒一样的感染其它分区,会有2个带.exe后缀的文件夹,一定要删除,每个盘都要删除,否则会继续感染。

网友:
可用360系统急救,或金山网盾,类似“淘宝网”的这类病毒都可以清楚

网友:
直接360安全卫士修复,肯定管用

网友:
是啊  我也遇到过好几回  真是麻烦

网友:
360 轻松搞定  连网查杀

网友:
经常碰见客户拿机子过来弄,都是中这个毒。真是郁闷

网友:
金山急救箱。。

网友:
重新分区也解决不了的.一段时间后还会来.因为它是写进启动扇区的.
其实解决的方法很简单:
用360安全卫士查杀.重启后进DOS,输入命令"fdisk /mbr",重启进系统,解决!不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
用360  扫描插件   大多数都能解决问题 360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是MBR(引导记录)中毒了,进PE把所有盘的病毒文件删干净,然后用diskgen或磁盘分区医生重建引导记录再装系统就可以了。重建引导记录还有一个方法是在dos下:fdisk /MBR,但是对这种病毒好像不起作用,最好还是用软件重写比较好。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你们都说“MBR”,又说“重建引导记录”。不知如何操作?我做系统时一般都是先分区、再格式化、再重装即可。说白了我不明白“重建引导记录”的概念和方法,能给我解译一下吗?谢了!

网友:
多是上六合彩 或者黄网搞上的手尾...

网友:
这是鬼影病毒  用      金山急救箱              http://www.duba.net/jijiu/index.shtml       轻松解决    普通的装系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11楼的朋友说对了,遇到个几次,查杀以后,重建一下MBR,重启,OK了!!

网友:
我遇到过整盘格掉以后 那掏宝图标还在的   后来只能低格 才格掉的

网友:
360清理插件可以搞定的

网友:
传说中的鬼影病毒,遇到很多了,你可以重置硬盘的MBR,格式化,然后恢复系统即可

网友:
进PE里把没用的可疑的删掉就OK了,好几次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
通常我都是格式化C盘 重新装系统在杀下毒  就没什么了

网友:
用QQKAV.屡试屡爽,轻松搞定..

网友:
现在我都用金山卫士,360有点靠不住,有一些清理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的处理方法是修复mbr,因为我重新分区了,也格式化C盘了,都解决不了,修复mbr以后,搞定了

网友:
装系统前 在DOS下执行FDISK/MBR改写主引导记录 在安装 就不会再感染了 进系统后别打开驱动器 直接联网杀毒

网友:
全盘格式化,重装系统。

网友:
查杀一下木马就好了

网友:
360安全卫士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
360急救箱 轻松搞定

网友:
360系统急救箱修复

网友:
不用理它,*脏话*换个硬备盘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几次,都是用可牛清理掉的

网友:
360的飘过...........

网友:
用正常的MBR覆盖原MBR然后用金山清理,可以清理桌面图标

网友:
金山急救包,一次就搞定了

网友:
360系统急救箱可以修复的

网友:
用DISKGEN重写MBR重启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diskgenius重建MBR就OK了!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重写主引导记录就OK

网友:
我遇到过把网上邻居都隐藏了用金山急救箱修复后网上邻居自动恢复 淘宝和高清电影删除了

网友:
支持“可牛系统急救箱”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第一次时以为是ghost盘带的病毒,连装3次换不同的系统没解决,用360没杀掉病毒,最后从新分区解决。楼上的说360急救箱能杀,以后再碰到试试

网友:
360急救箱和金山都可以的。 修复mbr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以用360系统急救箱修复。金山也 行

网友:
重装系统 做完后 装上杀毒软件,更新后 先全盘扫描    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东西删不掉,最 好从新分区做系统,像寄生虫一样杀不死,还是建议顾客买正版的杀毒软件

网友:
这种病毒是寄宿在硬盘分区表上的,所以重装系统是没用的,以前我就中过类似的病毒,用PQ重新分区都没用,后来用DM才搞掉,才知道PQ是不能重写分区表的

网友:
使用360杀毒扫描栏中的IE地址设置就OK乐

网友:
我都是重新分区来解决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分区后重装系统,但用急救箱的话,时间是长一点,,但可以保留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办法相当管用,我一直再用

网友:
支持杀毒后重写MBR,硬盘引导

网友:
他说的这种方法应该管用,这个病毒一般不好杀,我试过用安装光盘格式化安装可以解决,我还发现个问题有这个病毒的多数为AMD机器,INTEL的没见过,你们呢?

网友:
嘿嘿,这个我经常遇到.. 一步一步装系统。  问题解决

网友:
360一键恢复就行了

网友:
呵呵   我也是用360急救箱,也蛮好用的、

网友:
备份资料 重新分区

网友:
这个“淘宝网”专盗您的帐号,要小心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在安全模式下,正常杀毒就可以的!

网友(2011-07-26):
遇到那个我一般重新安装一下系统就好了,有时候真的还有分区啊

网友:
用360可以修

网友C:
360...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某版本的装机版系统搞的鬼,换个好点的版本吧。

网友:
以前遇见过,重新格式化硬盘可以觉得这个问题!

网友:
我碰过几次,都是共有三个图标,包括你所以说的这个淘宝网。我都是用nod32杀毒软件干掉的,用360查杀得不干净。

网友:
最好是用几个杀毒软件试试

网友:
进PE,用分区表医生,这个病毒在分区表里

网友:
用分区表医生,重建分区表,重建主引导记录,保存后,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傻傻看不清楚

网友:
用系统急救箱 方便

网友:
可以用360里的插件清理 可以请除掉的

网友:
可能是MBR病毒,要重置MBR

网友:
360修复 清理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