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片故障翔升爵豹9500GT TC512GD3哪的故障,敢收么?

楼主(2010-12-12):
是共享512m,实际是双128m的,都一个现象,玩游戏花屏后蓝屏。有时不玩游戏也蓝屏。拿了2个典型故障卡回家测试,GT2都通过,没查出坏位。这卡挺干净,没有爆电容的,风扇也没停转的。找了个平台重装了系统,按上显卡驱动运行3DMARK06,1024的都基本不能跑完,要不蓝屏,要不卡住不动就没反应了。跑过很多遍才可以顺利通过,然后又换了个别的牌子9500GT128m*64b的都顺利跑完。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不过显存是三星K4J5532的,这个显存听说很爱出故障,但不能确定是不是它的问题。我想加焊GPU,但是有的帖子提到,这个显存一加热故障更重,我就不敢了,起码现在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手上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显卡,不过是启动时就花屏,文字勉强看得清楚。4个显存都重新BGA过,还是花屏。这里说这个是想看看后面回帖的朋友能不能给提出点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先加焊一块显卡的BGA看看效果嘛,如果出现更花的现象则可以来逐一更换显存才排除问题

网友:
三星的显存很爱出问题,建议先用软件降低显存频率,遇到过这样的三星显存,降低频率后就好了,就把这块显卡的Bios的显存频率改到用软件测试可以通过的频率就好了,已经用了好久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先烤了在说。

网友:
和常见的问题 这个都是GPU和RAM的问题了,不过个人觉得这个问题跟GPU的关系相当大,和RAM的关系很小很小

网友:
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网友:
我手上也烂掉一块一样的,没修好。

网友:
刷BIOS,降显存频率

网友:
我的是进入3D就有黑块,在2D下完全正常,MATS GT200显存正常,给核心 显存加电压无效,给他们降频率无效

网友:
让客户拿回去了,没有机会做实验!说是有人要100元一块,那人脑子坏了吗!

网友:
在NV的控制器中有个NV的3D演示图,就是一个旋转的NV字样,楼主的卡在显示的时候会花吗

网友:
能不能把GT200测试程序发给我?464784980@qq.ccom

网友:
收  出价哦

网友:
20元一张 我有53张谁敢要嘛!!不同型号不同显卡!这种档次都有!大部分都修过的!嘎嘎嘎嘎!!!

网友:
同意4楼的哥们....一块 络凌9800GT显卡 问题一样...共享1G的 只要降低显卡 频率就可以正常了...不过这样的显卡 很垃圾...速度只能达到7300GT GD3 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