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片无EN信号导致无CPU供电的775板子,型号华硕P5S533-VM,SIS芯片组

楼主(2010-12-12):
       客户搬来主机说开不了机,先询问几句,然后插电开机,确实如客户所说不亮机,上诊断卡发现复位灯常亮,于是用万用表大概量一次,发现除CPU无供电外,其它供电都有,内存1.3V、2.6V,总线1.2V,桥1.5V,换过CPU和电源还是一样,确定主板问题,(心想没有CPU供电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可能不太好修)于是跟客户说回去等通知。接下来拆板,打扫一下,端详主板没有发现烧焦痕迹和掉件,只有从头查起,上管D极12V正常,下管D极0V,依然没有核心电压,再量内存插槽第1脚和第7脚,分别是1.3V、2.6V正常,

量桥供电1.8V也正常,

总线VTT_FSB1.2V也正常,

上假负载测量PG=1.2V,根据以上条件,目标锁定电源芯片一带的电路,此板芯片ADP3180,驱动芯片ADP3418,根据图纸,查ADP3180工作条件:28脚主供电VCC12V正常,VID组合1、4、5脚1.2V,2、3、6脚0V正常,当查到11脚EN信号的时候0V,

明显不正常,一开始感觉也是3180坏,因为网上很多人说ADP318X比较容易坏,但仔细想了想,饼哥上课讲过这个EN信号,一般VTT_FSB电压正常后都会有,既然VTT_FSB正常而EN没有,估计是其它线路有故障才没有,还是先查查吧,于是沿着这个EN脚跑线,发现经过一个三极管Q26的C极,Q26的E极接地,B极连到一个8脚的东东叫LM393,不知有什么用,先不管它。当测到B极有5V高电平,

C极0V,感觉不太对劲,难怪EN脚没有电压,

3180图纸

经过我再次跑线,更正一下图纸(证明饼哥是对的:一般VTT_FSB电压正常都会有EN信号,我的思路也没错)

于是便吹掉它后再上电测量,“夷-----”心里一喜,EN脚电平1.2V居然出来了,

马上装上设备测试,检测卡代码一路跑下去亮机,主板成功修复。

       在此特别感谢月饼老师的教导。从18期开始到现在19期听了差不多2期的远程课程,修板思路感觉也开始慢慢清晰起来,不像以前修板乱猜乱换,最后换个遍板子还是没好。本人是新手,三个月前才开始学修板,第一次发经验帖,以上如有写错的地方还请高手指出指正,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嘛。

网友(点评):
B E极 错了!

网友:
太深了,EN,都出来了,今天才听说,我得加强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坏了很多都是CPU供电不上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板我也有修过,开始认为是电源集成adp3180坏了,最后,我也是把那个三脚的管拿掉后,板修好了,但不明白是什么原理,今天看后才知道。谢谢楼主。

网友A:
这个板我也有修过,不过是无时钟。也是3180引起的

网友:
楼主感觉远程的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思路好清楚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事,只会换ADP3180了,如换了还不好,叫客户换板.
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B:
不对呀,还没有完 全 修好吧。这三极管不用装上?厂 家 用  它 干 什 么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想,没en你把en搞出来了。可是那三极管是做什么的?厂家不会无故加上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我也有修过,不过是无时钟。也是3180引起的

请问3180跟时钟有怎么样的联系

网友(点评):
它未给时钟开启信号VTT_PWRGD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
都是猛人呀,我也要去找饼哥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呀,还没有完 全 修好吧。这三极管不用装上?厂 家 用  它 干 什 么

三极管Q26应该是起开关的作用吧,开关坏了,当然EN信号是过不去的了,EN信号是CPU发给3180的EN脚的,3180只有得到这个EN信号并且另外2个条件(供电和VID组合)满足才会发出CPU供电,如果条件满足还没CPU供电那估计是3180坏,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C:
故障可能还没查清。。。。。。。。。Q26拆下来你测了吗,NPN管还是PNP管,BE击穿了吗?

网友:
楼主的三极管没有画反吗?难道是PNP的管子,应该是c级接EN脚吧。LM393是个电压比较器。

网友(点评):
楼主B C 画反了。LM393是做信号比较器。LM358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点评):
B、E 画反了,我说怎么把我看晕了

网友(点评):
是B C,写错了

网友:
光图来看 应该另有回路

网友:
    感觉Q26应该还要装上去。
    如果Q26是一只NPN管,那么当3180的Pin11的EN=1.2V时,Q26的C极会被拉低到<1.0V的低电平,而其C极连393,393是一个电压比较器,在整个电路上应该有其重要作用。
    从LZ的分析来看,似乎Q26的BE结短路,我想做维修要更细致些,这样才提高得快。

网友:
c级肯定还有上拉供电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故障可能还没查清。。。。。。。。。Q26拆下来你测了吗,NPN管还是PNP管,BE击穿了吗?

取下测了,从我画的图看,B和E导通了,也就是说,是这个管子导致EN脚接地了,因为E极本来就接地,B和E导通使得B也接地。

网友B:
EN信号应该是SB到LM393,才由LM393控制这个小三极管吧

网友:
传说中的饼哥的徒弟?厉害

网友:
重新跑过线,也画过了图纸,你看一下,这回应该看得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信号应该是SB到LM393,才由LM393控制这个小三极管吧

我更正过图纸了,你看一下。

网友E:
你的三楹管极性画错了.应当是BCE,这个一错.整个都说不下去了.这管子得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三楹管极性画错了.应当是BCE,这个一错.整个都说不下去了.这管子得装上.

客户拿走机子了,也找不到这个管子代换呀。

网友:
思路好清晰,感谢楼主让我受益匪浅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没有走弯路..

网友:
不管怎么说,又增长了见识、

网友:
感觉电路中的三极管的各个极性没有标对

网友F:
B C画反了。楼主没有找到真实原因。有点可惜。不过修好了还是得恭喜下。加油!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你把真没东西吹掉了、、又装回去了??月饼大师说B\E极反了、、PNP的?

迷糊…………

网友:
引用 网友F:
B C画反了。楼主没有找到真实原因。有点可惜。不过修好了还是得恭喜下。加油!

其实那个三极管到底有什么作用还真不知道,好像涉及的内容太深奥了,我只知道把它拿掉了,EN就不接地了,还请老师指教!

网友:
en那里可能有问题。

网友:
如果按画上去的那个图的,EN端应该是低电平,应为该三级管处于深度饱和状态,C极就会没电压,如果有1.2V的话这个管就开路了,我还觉得有问题呢!原来是画错了

网友:
真是厉害。我四期听完了也不会修啊,唉,我也是一点基础没有,我也没有,你听两期就会修,而且思路这么清晰。佩服。看来要多加强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好精哦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还是继续追查下去吧,EN信号是VTT经电阻提供,那个三极管只是开头作用,但为什么要在这里设个开关呢?估计要继续追查LM393后级相连电路,这个信号比较器输出5V是有问题的,估计是输出低电平,只是稍拉低点EN信号,如果输出5V,C极最多也就1.2V,这个B极电压基本可以使三极管完全导通,无论三极管击穿与否,电压直接下地,0V的EN,你拨掉了,只是能开机,但比较器后接的控制信号电路以后不知道用到什么方面的时候有可能体现出来,也有可能不会大影响

网友:
都是猛人呀,我也要去找饼哥学一下

网友:
灰常同意41楼的意见。修板最好是完全复原,坏件换件。

393的输出是高电平,查它的输入,跑线,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谢谢楼主了,EN太深奥了,不懂,但还是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条件满足还没CPU供电那估计是3180坏   应该是吧 我也是远程学员 不过没你那么快 赞个

网友:
怎么取下来不用装上一个替换,这样的设计是不是还有什么用途

网友:
那个小三极管难道不是起保护作用的吗

网友:
前途无量~!~

网友:
嗯  哥哥讲的挺细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     有cpu假负载其实很多问题  解决提供捷径

网友:
好像是p5sd2 主板呀  我这里几百块呢  各种问题都有呀  *脏话*  有时间交流一下 哥哥

网友:
楼主加油啊。不错。 我也修过一个华硕的板ADP3180+ADP3418的组合。我那个板是坏了第一路的上管导致CPU供电短路,换了上管还不行。查了3180的三个条件都正常就换3180就好了。楼主这个是工作条件缺少EN这一项。还是被你修出来了。慎重一点最好装个系统看看,如果客户催得不急还是看看那个拆掉的三极管是什么作用比较好。

网友:
楼主的帖子图文并茂、文笔流畅、整个维修过程主次分明,思路清晰。又一个很好的主板维修经验啊。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就这样走有点不好意思。
确实是好贴,我感觉你那板子5V后面有问题的,虽然你去掉三极管是好了但是本质的问题还是没找到, 听我师傅说这个板子他修过的, 也是那个三极管坏了。但是他换了一个上去EN还是没出来。他也是去掉好的。
  可能真如月饼师傅说的那个是信号的检测把,但是绝对不是开关的作用

网友:
开始我也是认为那个LM393信号比较器的输出5V有问题,可是我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去还是一样输出5V,莫非换上去的也是坏的?从下图LM393的第2组(右边),+输入大于-输入然后输出低电平0.3V,作为一个比较器,那么第1组也应该一样输出低电平,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总线VTT_FSB  这个是什么供电。。。能说下么。。。我看你上的图  那个你测总线VTT_FSB的图  是给桥供电的???

网友:
远程学习怎么样啊,

网友:
学习了,我老换电源IC,就是不好,也搞不清楚是那里的问题,今天才见识了。

网友:
我真怒气,我老师,遇到这个问题,一定是先换ADP3180,如果换了还行,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低电平的话, 应该是正常的, 后面的那个三极管换了之后EN信号就出来了,
你应该是查下lm393 2  3脚的链接的电阻 三极管,  lM393不是很容易坏的。 不知道怎样说是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下测了,从我画的图看,B和E导通了,也就是说,是这个管子导致EN脚接地了,因为E极本来就接地,B和E导通 ...

你不是说B极有5V电压吗?

网友:
三极管B极5V,如果是P管,应该是对的;N管的话,就不好理解。

网友(点评):
说得很正确,如果是P管就估计是三极管的问题,如果是N管就只能再查LM比较器相连电路了

网友:
内存供电脚应该是A的倒数1脚和7脚。

还有那个Q26,是pnp的还是npn的,要是npn的,基极b接地没有意义啊,哪位高手能说一下这个管有什么用?

网友(2011-01-12):
你所说的VTT-FSB  和假负载上的VTT是一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