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天行7200GS 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0-12-12):
今天同行送来两片显卡,说是不显示  型号如下。
一片 M/N 天行7200GS 网吧快车

显存:三星: K4026323QG-GC33
另外一片M/N 天行 7200GS 网吧快车
X50

显存:三星 K40263238K-VC50
上板测卡还真的不亮, 但是跑完之后可以听到滴的一声
检测正常
第一块 GPU供电1,2v
显存供电 1.8v正常 测试时钟复位都正常,  金手指信号也量了一下也正常    接口阻值也是正常的, 没办法上BGA加焊之后还是没反应 不知道怎么修了,
那位大仙可以指点下小的? 小的在这里先谢谢了。
另外一片也是一样的现象   只是显存供电时2.5v
正常。

yzz163 -2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  是有5v电压的。  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换成DVI试试如果有的话。指示灯怎么样子的?PCIE总线两面都检查一下

网友:
查下接口电路.看看是否正常..都正常就建议刷BIO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说实话 LZ没有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不过还是建议你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     或者重新加焊下gpu

网友:
7200gs,这种情况我见过了,最后换个GPU 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 就给人家报了30大样, 我给他换GPU, 我那抠门的老板不K了我。
   最后没办法给人家退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哈哈 不是老板抠门,就算你是老板,30块钱也不可能给换GPU,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下vga接口

网友:
刷BIOS  什么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