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板775

楼主(2010-12-12):
没主供电没1。4伏,南北桥正常。诊断卡跑FF。
内存偏低.原来是lm358搞的鬼。

网友(点评):
lm358是场管的控制芯片吧

网友:
太简单了,一点思路过程没写

网友:
我换了N个 lm358  都没换好过。。。。这是怎么回事那。。。。
都是内存电压低。然后控制级直接控制内存供电MOS管。
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不够详细呀,哥们儿

网友:
Intel的时序本来就应该是先查内存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有内存供电还是先有桥供电

网友(点评):
先有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