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电容搞闪了一下就挂

楼主(2010-12-12):
接一显示器,开机闪几下就不显示了。再开情况一样估计是供电问题。拆开一看,电源板12伏输出2个1500电容,16v 涨,换后OK。

网友(点评):
这样好的事给你遇上了。。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太常见了吧。我遇到的是不少被人修坏的显示器,发现几台有被人把电容上反开不了机的

网友:
看来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呵呵    不管问题简单还是复杂      都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也发来这经验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区不区不是我搞的,我是写了一段话再选择在已解决这里。是给大家看看简单的实例而已。

网友:
滤波电容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
有一次我换了还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