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电池 问题

楼主(2010-12-12):
各位大哥帮帮我
我本本电池 用软件测到很正常 可一拔电池 就会立马关机 就好像没有装电池一样 可接通外接电源的情况下进系统 检测到电池 还是正常的 不是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哥帮帮我

网友:
量一下电池有阿弥有电就OK了,有些电池坏了,就系统还是显示好的

网友:
多谢 我量下 还希望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
隔离电路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看一看电池好坏

网友:
我打开了电池(共8节电池 两两并联 分成四组) 量了一下 有两组是4V 还有两组电池只有3.2V左右 可能是什么问题 各位大哥给出个主意 还有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网友:
3.2的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