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BGA的芯片背面有遮挡的处理

楼主(2010-12-12):
有一台笔记本,花屏,准备加焊 显卡,结果显卡背面就是两根内存插槽,内存插槽正好把显卡背面的焊盘位置挡住了,这种情况怎么搞哟,下加热风嘴挨不到,不用下加热吗?

网友:
特殊情况,,下加热温度低点吧,,

网友:
如果上部加热你确定部会坏显卡的情况下就可以从上部加热~~我建议把下部的内存槽先取了再加显卡

网友:
楼上的猛

网友:
楼上的楼上确实很猛.估计显卡加焊好了,内存槽有的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