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WIN7可以完全安装,XP在GHOST安装完后重起无法进系统。

楼主(2010-12-12):
同上一能华硕笔记本,在安装三四个版本的XP都无法正常进系统。XP进度条过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在无解下安装WIN7一切正常。但客店点名要安装XP,在此小弟无助了。请大师帮帮。

网友:
潜了这么久~回一个吧
你把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调成ide的装XP就没问题了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默认的SATA吧~改了就好了

网友:
笔记本都是默认的SATA吧 这个问题真的困扰了很多人呀

网友:
2楼正解,硬盘模式,XP的GHOST一般没集成SATA驱动,改BIOS成IDE就OK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鼎力帮助

网友:
截个图上来看看嘛

网友:
小弟在此学习了。呵呵/。

网友:
改成IDE   实在不会用安装版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那个我大多是认不硬盘才那么搞的,还不知道装好了进不了XP也会啊。学习了

网友:
有些时候可以进PE装

网友:
好啊。好啊。学习了

网友:
学了一招!感谢党和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