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显卡

楼主(2010-12-12):
看也不看就吹芯片,没想到成功了。晕。现在显卡不显的通病嘛。

网友:
修显卡,,一般量一下供电正常了的而且没短路,一般做BGA都好

网友:
呵  ,听你们说着好简单,还通病 , 你是不是没有遇到过难的问题哦 , 查死你 。

网友:
这样修饰不行的 的用万能表量一下的!要不那就是对顾客的不负责任了!

网友:
对呀,我们店,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维修还是要有真本事才行,靠运气长久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主的说法,先检查下再动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也很正常..现在很多显卡都是发热量太大了..容易空焊啊...不过最好还是量量电压先..

网友:
::""现在很多显卡都是发热量太大了..容易空焊啊...不过最好还是量量电压先''
我强烈同意楼上楼下各同仁的说法。

网友:
看得出来LZ就是新手,如果真的想学修显卡的话,应该多量量 多查查电压线路什么的,不会的话可以到论坛里面发贴求助,如果你老是用这种心态去修的话,你一辈子都学不会修显卡

网友:
呵 能修就修  先建立一下信心再说

网友:
这样不行的,,要有耐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