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FP93GW和FP92W的电源IC

楼主(2010-12-12):
请教各位师傅,明基液晶FP93GW和FP92W的电源IC型号分别是什么型号?很急的想知道,麻烦请知道的师傅说说,拜托了!先谢过!

网友:
应该都能替换的, 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
其实是这样的,有一批网吧机要上门维修,这两个型号都有些是不通电,所以想了解电源IC的型号,这样方便带上门。麻烦知道的师傅说说这明基液晶两个型号的电源IC的分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