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6出现 Parity check / Memory Parity Error

楼主(2010-12-12):
海尔T66 的机器 用户反映某日突然蓝屏  重装后依旧蓝屏 .

我到手检查  在装系统过程中突现蓝屏  弹出一排字. 试过很多版本  慢装的 去除驱动安装的 都蓝屏或死机 win7也试过 (win7倒是可以安装完 重启到欢迎界面死机) PE可以进  dos下暴力测试mem3.50(测内存和cpu) 都能pass   网上碰到这个问题的不少 解决方法貌似都没   大家给点意见和思路
*
**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 Parity check / Memory Parity Error
*** The system has halted ***
%
试过

实验

网友:
期待中。。。新问题?
密切关注。。。。。。。

网友:
这个是不是SIS的北桥

网友:
当内存问题维修好了,加焊槽,上拉电阻,北桥,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是intel的

网友:
因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内存校验错误。先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内存换过很多了 而且内存暴力测试pass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我当时换个硬盘就好了  或者硬盘恢复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