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修联想 L2060WD历险记,内附MCU程序下载

楼主(2010-12-12):
      今天客服拿来一台联想 L2060WD液晶显示器,图像有抖动,一看就知是灯管打火引起的,这台机器才过一年,应该是灯管引脚脱焊了,焊上就可以解决。但我修液晶都有备份MCU的习惯,我叫徒弟把MCU取下来把程序保存出来,这种MCU是25系列的,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在线直接读出,我个人觉得还是取下来在编程器上读出来比较放心,以前有一次我就是在线读取的,结果程序有错误,把我给害惨了,所以现在我都取下来读一次再在线读一次。放心的让徒弟去读程序去了,我就一边去玩游戏去了,才一会徒弟过来给我说,板子可能要报废,我这徒弟经常给我开玩笑,我就说报废了你就自己去给我弄块板子,快去给我自己弄吧。结果我徒弟把MCU给我一看,差点把我给气晕了,你们看看下面的图片就知了,我相信如果你有这样的徒弟也会和我一样,既然取个25芯片,才8个脚,给我取断一个脚,我想完了,这种机器现在太少了,而且是20寸的,哪去找程序呀,心想这下得给客户换板了,可能你觉得换板也没什么,板子也不贵,可这台机器是一个商家的,本来就收不了多少钱(在我这修机的一般都是商家,别人都说我只适合做技术,跟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老婆会做生意,从小就和她老爸一起,她老爸是做生意的,可她去看不上我这点小钱,叫我自己做吧:L),心想这台机器只有不挣钱了,再一看25芯片断的那个脚,是地脚,完了这还能用就有神仙了,管它的还是放在编程器上去试试,(编程器是我自制的,改天我有空发张图片上来给大家看看),芯片既然还能检测得到,读取都可以,可读出来一看全是FF,断了个地脚突然心里灵机一动,芯片的地应该很好找吧,里面的金属应该就是地吧,报着试一试的心情,把断脚的地方用刀使劲弄开,直到看到里面的金属,用烙铁一试还能上锡,接上一根引脚出来再到编程器上一试,读出来了,马上保存,焊好芯片通电试机正常了:lol,把打火的灯管处理了装机准备收钱了,下面就是图片和程序,兄弟们给我顶起:lol

看看我的编程器图片

联想L2060WD TSUMU58EHJ-LF MX25LV2005 LM200WD1在线.zip

网友:
呵呵,我也是学徒但愿 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就挂了

网友:
楼主存储器都这样了,还舍不得换个好的存储器上去,真有你的。

网友:
可以在线读的,用4.4版本

网友:
还好有惊无险,谢谢楼主的程序

网友:
谢谢LZ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高手啊,这样了都能用,资料收下了,谢谢!

网友:
LZ太有才了  编程器还能自己做,哎徒弟不好带啊  跟我那个徒弟一样,有时候看到都来火

网友:
楼主真的很强大。新手问个问题,MCU不是中间的那个大芯片吗?为何取这个八角芯片来读程序呢?

网友:
你徒弟是个人才,取个8脚IC也能断脚,你也是个人才,断了也能接上

网友(点评):
楼上好评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几个疑问要解释一下:
1.从第二个图片看,芯片上的字母是:MX25L2025,你写的是MX25LV2005?
2.MX25系列应该是串行闪存 (SERIAL FLASH),跟MCU是两回事。
3.液晶上作为外部存储用的25系列的容量一般大于或等于1M,不知道你这个芯片是多大的?
如果是25L2005,那么容量是2M,你读出的数据只有256KB,这个数据正常吗?
4.如果是25L系列的芯片,第4脚刚好是GND,所以,这个开路,芯片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你接好了,应该算修复。

网友:
  仰慕啊 。。。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样都让你救活了 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你翻翻资料吧,这个MX25LV2005 和mx25L2025 的容量是一样大的,编程器的地址都是40000H的,全部的空间就是256K 。    数据已收下!  楼主真乃神人也!

网友:
补充一句,这种双输出接口的驱动板我那个编程器一般在线都读不出来(也有例外的),要备份都是拆下来读比较保险,就是费点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程序一般都是存在25芯片里的,还有个24芯片是管色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用编程器检测出来是MX25LV2005
2:这个我写错了,应该是程序存在里面
3:这个芯片只有256K,不信你自己去查它的资料
4:对,应该是修复

网友(点评):
2M bit 256K byte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呀,可以在线也可以取下读,我也认为取下来读保险点

网友:
楼主强人,可惜我还不会搞显示器。

网友:
我吴川这边也有个自做编程器修液晶的高手呢。可他主要靠编程器赚钱,听说技术更NB。没什么电路基础,要不肯定也学学修液晶,听着楼主的NB事迹真够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2M的芯片,程序不正好就是256K吗,,,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要你的编程器资料啊!请快发来啊!

网友:
我想找个师傅啊,绝对不会像楼主徒弟那样马虎的!

网友:
其实不必要刮这么深的 这个事情我干过 有锈断脚的还有卖回来就少一个脚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讲的故事比较好笑,有惊无险啊,哈哈

网友:
学习了,一般芯片断了脚我们都扔掉,楼主细心的维修精神值得学习,既不浪费资源有可以提高维修技术

网友:
楼主确实幽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