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了.今天修到一块技嘉815的主板不知道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0-12-12):
此板拿来说是没有显示。。。 只是爆了几个电容。。换完就可以了。

但这个在风扇上面的这个东东是做什么用的。。???大家有无见过这个东东啊???

是一个报警器来的.. 风扇不转就马上发出报警的声音..

网友:
是蜂鸣器吗?

网友:
这个板不是815的吧 看 CPU造型应该是46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 815 的主板。。只是看上去像 462的。。

网友:
462就是815的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462属于AMD 815属于intel

网友:
应是蜂鸣器

网友:
当年370 u 和 462 u 风扇是一样的,那个东东是控制风扇转速吧
没用过不肯定,370 时代曾经出现过一阵子这种东西

网友:
这位兄弟的认识可能出现了误区:
462指的是CPU针脚,早期AMD公司出产的CPU都是462针的.现在应该都还有人在用.
815指的是芯片组,是INTEL公司早期(比AMD的462针脚要早些)的奔3平台.上的是370针的CPU.现在应该用的人不多了.

楼主的这个风扇是个好东东.上面那玩意是个蜂鸣器.作用应该就是当内部的芯片没有检测到风扇传来的转速时就会产生蜂鸣报警提醒用户.就是不知道带没带转速控制的?!(就是检测到CPU温度不高时就低转速,温度高时就自动加速,以达到延长使用寿命和降低噪音的效果)

网友:
815主板还修啊

网友:
修这种板没价值了,直接换新机!

网友:
现在绣花厂还是专门要815的板呢,不然软件打不开

网友:
一看就是蜂鸣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815为什么没价值? 人家超市一天开机时间这么长的,就要这种板.功耗小,发热低.

网友:
什么都有自己的价值!!!

网友:
去年我这边有一批人专门打着超市倒闭清仓电脑的人,他们卖的电脑全是815时代的,有的配P3有的配C3,成色很好,估计都是洋垃圾,系统里面的硬件信息全改了,可笑的是CPU,大都改成T7500了,硬盘10G改500G,17寸带一大堆点的山寨液晶,一套1600左右,买的人还不少,把我生意抢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