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如何判断内存条的位宽?

楼主(2010-12-12):
小弟手中有条金士顿DDR 1G的条子,该条从客户手中拿来时是烧掉了5个金手指。对金手指进行了修补,曾有一次搞得比较好,上机进行测试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几次拔插后,修补过的金手指又脱落了。多次修补,均是如此。

没有办法,自己的手艺就这样了。现在想将该双面1G的条子,通过换PCB板,搞成2条512M的条子。内存条好象有8位和16位之分的吧。具体我不清楚该如何去区分?是通过芯片颗粒上的型号来区分的吗?

这根条子从贴纸上来看,不象是原厂正品的条子。用的是现代的颗粒,其型号为: HY5DU12822DTP-D43。

是否这颗粒为16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8位的颗粒,每个颗粒64M大小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请问如何判断的?

网友:
12指容量为512MBIT,512/8=64M
后面个8就是指带宽

网友:
楼上正解。。放心换板 换8位板就行!另改写SPD为单面条就OK了

网友:
这个型号好认,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