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后不到一分钟死机

楼主(2010-12-12):
今天修了一台IBM T43机子,问题开机后死机,初步怀疑是供电芯片虚焊,但加焊后问题仍然存在.
最后决定BGA显卡,190度加焊.完毕后发现北桥边缘居然跑出来几粒珠子.心里一闪这下完啦!
果然一量背面电容有几个短路了.怎么会这样呢?那位高手请指点指点!!!(注:BGA时方法都依照往常
成功操作方法去做)问题点:为什么北桥会跑珠子出来???

网友:
有没有贴高温胶布啊,大哥

网友:
北桥上面要放点海绵啊

网友:
t43死机加焊sata芯片或南桥就行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ta芯片是什么东西?

网友:
你的应该是灌黑胶的板子

网友:
北桥下面有胶

网友:
这样的天气,190度就暴珠,真是郁闷啊

网友:
板你有没有放平

网友:
这是打黑胶的bga,要看清楚了。应该做好隔热,拆焊

网友:
有黑胶的,最好是在周边的桥上面放块海绵

网友:
哥们说的有道理啊!我是忘记放海绵做隔离了.没办法了,今天只好吧南桥,北桥都拆下来啦!
那个难啊!两个家伙到打胶了,拆了我半天才好不容易弄下来啊!

网友:
T43死机 应该是南桥问题,通病了

网友:
呵呵!楼主走了我的老路~~~!我也是搞一台T43独显的,没注意灌黑胶的BGA这么厉害!本来是加焊北桥,结果把U座弄虚了,显卡爆珠了!害死人啊!到最后等于是做了三片BGA啊!

网友:
做好隔热后,关键还是温度的控制!!

网友:
请教一下放海绵就可以隔热了吗

网友:
南桥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做一下南桥

网友:
有时T43死机需要飞USB时钟的线。要不就做南桥,当然也发现有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虽然没弄过  但我也觉得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LZ能修好这块板的话,灌胶BGA你也就不怕了,祝你成功!

网友:
放海绵隔热如何操作,谁能指教一下,呵呵我是新手

网友:
大哥是不是灌胶的,你死机加焊显卡干吗啊。

网友:
下面有黑胶,要做好隔热。。

网友:
你那板应该灌了黑胶

网友:
摔过的机子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