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LC 短路一例

楼主(2010-12-12):
Inetl D865GLC 短路一例

本来这板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Intel 原装主板的通病
1 爱坏CPU管
2 爱坏BIOS
3 CPU座容易空焊
Intel 主板坏这三个问题的特别多。。

这Inte D865GLC  主板就是CPU的下管烧了一个烧。。拿了个09N03通杀   代换就可以了。。 只是中间走了少多弯路写出来让大家分享下。。

此板原来是上电保护。。换了个CPU管已经没有短路了。。依为就这样修好了。。谁知道把所有东西都插上去。跑码也正常。。可怎么都没有显示。。 开头依为是显卡不行。换了几张都不行。。 就开始依为BIOS不行。。马上刷了个BIOS 还是老样子。。又依为自己换的CPU管不怎么行吧。。又找了一个跟原来一样的管换上去故障一样。。想到CPU管都烧了。说不定连控制IC都不行了。连CPU控制IC也换了。。还是一样。。。   哎!·!!修到这里还真有点想放弃了。。就座下来慢慢观察下外观。。当我的眼光转到一个标着 J9J4 的跳冒的时候  就想这跳冒怎么是空的。。就想加个跳冒试度。。 就这么一加有显示了。进系统也正常了。。
哎!!这个死跳冒真把我害惨了。。。

所以大家以后修Intel 的主板时要特别注意下这个跳冒啊。。 跳错了就一开机就进BIOS 第次都是。。 没插跳冒就跑码正常。就是没有显示

这是修这板的图。。

网友:
真是值得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指针万用表修主板好用吗?

网友:
那张试机的显卡跟我的一样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是细心问题很重要,LZ如果触发前把触发五个基本工作条件检查好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是的,5条件要查

网友:
诊断卡该换了

网友:
那个跳线给个特写啊,楼主

网友:
指针表看起来费劲....数字表跑线路方便多了。。

网友:
不錯的經驗,有用心去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