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烧录软件和图解说明\NT6863L烧录软件和说明

楼主(2010-12-12):
三星烧录软件和图解说明\NT6863L烧录软件和说明

网友:
不知道用哪一种编程器,这个东西有用吗?
放置5V JP2与之对应
􂀀
在线编程方法:
将配套的并口延长线连接好电脑主机与编程器,打开编程器电源,运行
Easy Writer 软件,按照软件上的操作方法进行在线编程,在Easy Writer 运行
的时候,请勿对电脑进行其他操作,否则有可能造成编程失败。在线编程时,
显示器必须接上电源,编程器上的跳线针请勿作任何改动。
离线编程方法:
NT68F63L(G)/NT68F63U/65U:
将芯片放置对应的编程插座上
NT68F632:
将芯片放置对应的编程插座上,板上跳线针JP1 放置右边(3.3V),
NT68F633:
将芯片放置对应的编程插座上,板上跳线针如632 一样。
特别提醒:拨插MCU 与跳线针时,切记关断编程器电源,接通电源
前,请确认MCU 的方向没有装错。
二. 电脑上的设置。
在BIOS 里,将并口设置为ECP+EPP 模式,各个机型设置方法有所不同,
具体请参照你电脑主板的说明书,现以较常见的为例加以说明。
品质源于服务 效率源于专业 轻松学会修液晶 技术指导:13153710856 qq:
版权所有 © 2009 山东华兴电脑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