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个索尼的上网本,只要稍微的动下板就花屏死机了

楼主(2010-12-13):
你如果不动它,放在那里用两天都不会坏,但是只要稍微动下主板就会花屏死机,我自己考虑是北桥的问题,但是加焊过了,问题依旧,难道是pcb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

网友(点评):
SONY TX 系列机器,遇到过 CPU 虚焊 也花屏 死机

网友:
帮你顶下,你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多,要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这种情况 T4x 遇过很多,最后还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A:
查显卡,排线,屏接口是否虚焊

网友:
看样子还是哪里有虚焊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板子有变形呀,一动导致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点评):
我现在也也这样想的,希望不是这个原因啦

网友:
外接正常吗,屏线正常吗

网友(点评):
外接也是这样的

网友:
先检查屏线

网友:
内存,内存槽。肯定是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点评):
内存的问题已经排除了

网友:
把北桥重新做下···

网友:
是不是你的显卡有点虚焊了,,导致会掉电了。。。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是CPU虚焊。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CPU座加焊一下

网友:
真的很想知道答案、、帮楼主顶贴!楼主一定要把他修好

网友(点评):
我比你更加想修好它,呵呵

网友:
显卡有虚焊

网友(点评):
集成的显卡,北桥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显卡做了吗?大部分是显卡虚焊造成的把

网友(点评):
显卡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显卡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BGA或是EC,都加焊一下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显卡

网友(点评):
那你的意思是换北桥了,我是集成的显卡

网友:
问题很广,机器是不是摔过啊,看看有没有脱焊,或掉件的

网友:
我遇到TZ CPU虚焊动一下 就花屏死机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sony上网本,和楼主遇到的稍有不同,放在桌上不开机,在键盘上拍两下才开机,哎,真实典型的受虐型的,和小日本有点相似。最后加焊了下CPU,就OK
阿旺巴巴
我正准备加焊cpu啦,谢谢

网友:
上网本就这样 又难修 难修是因为不好找图纸

网友:
y123907135
的帖子
是啊 只有这个可能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显卡,排线,屏接口是否虚焊
查显卡,排线,屏接口是否虚焊

网友:
可能是北桥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