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hynix芯片内存spd

楼主(2010-12-13):
双面 每面8颗 hynix hy5ps1g431c fp-y5
谢谢了
拿来时候显示2g

网友:
说清楚一点``2G是DDR2还是DDR3``还是SD或DDR刷上去的``

网友:
是ddr2的  官网查颗粒编号应该是1g667的,拿来时候显示是2g800,可能是刷的

网友:
是淘宝上买的所谓的amd专用条,回来刷了一下用不了了,之前忘了备份了,悲剧

网友:
系统显示是1G还是2G`如果系统显示是2G那他就是2G的`如果系统显示是1G,CPUZ里是2G那就是刷的`
如果你想把它变成1G`你可以在其实1G里提个SPD出来`或改一下SPD`

网友:
系统显示2g,我找了个1g的改成2g还是不行

网友:
晕``AMD专用条`是指1B`4B`但是他是双面1B``他是2G的`是错不了的`
你试一下刷个2G的入去`
或找你买的那里让他给你提一个SPD出来`

网友:
我两外一个条不是这个颗粒的,用不了,网上找了2天也没找到能用的,卖的那人不给我,唉

网友:
你去提一条`单面2G的`DDR2`SPD应该可以用了`

网友:
或者`你去百度图拉丁贴吧那里发贴问他们要`应该可以给你发一个过去`他们那有人用这种条子的`

网友:
好的,谢谢,我去问一下那边

网友:
继续求,有在淘宝买同款的,救救急

网友(2012-02-01):
悲剧了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