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恢复出来后容量有但打不开

楼主(2010-12-13):
       硬盘提示格式化,用R-STUDIO恢复出来的照片后容量有但打不开,哪位高手知道要怎么弄。

网友:
此类故障要WINHEX分析

网友:
是否你的那分区表没有恢复好,要不就是有碎片,可按楼上说的去做做

网友:
用。意贼瑞卡喔,英文我不知道是什么字母,汉字代替,挺好用的试试。

网友:
什么存储介质,什么格式,先修复格式化,分析原因。数据自然就出来了。一般扫出来的多数都是这样的

网友:
数据损坏了还可以用WINHEX分析出来吗?

网友:
文件不完整,,因为有碎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网友:
那要怎么整理碎片,哪们大师能说说吗?

网友:
多试试别的恢复软件,多恢复几次,WINHEX那个图片恢复其实也很不错

网友:
要用原数据盘来分析,,用恢复软件恢复的不行,,

网友:
试试深度扫描

网友:
什么深度扫描啊?

网友:
我也有过,那位高手说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