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12-13):
acer   型号AL1916WA是 富士康代工的,问题是冷机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反复几次显示器就可以亮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机器我试了几天,有时冷机也可以一开就亮得,搞的我有点晕

网友:
拆开看看 有没有爆电容  和开关键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失容 就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漏电和按键漏电造成的这种,测下按键电压看正常不,不正常就换掉按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电容和键盘。

网友:
如果板子没问题的话,你把按键换了试试呢。。。

网友:
这种多半电容挂了

网友:
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器,电容爆,电源板上有虚焊,按键漏电都有可能

网友:
看来你也是刚修显示器没有多久,有要补一些假象所迷,要拆机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