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4-SLI 主板

楼主(2010-12-13):
请教大家一下。手上有一片ASUS M2N4-SLI 主板。来修前IO损坏。换了就好。用了一个多月返修了。现在的问题是跳0050。IO从新换过。桥加焊过了。BIOS刷过了问题还是一样。有修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告诉一下好吗。。。谢谢你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我也弄了个跟你一样的板子 跑码0050 风扇报错    换个3线头的风扇就好了

网友:
风扇报错。。那就是你的还能显示了。。。。可是我手上这片板都不显大哥

网友:
跑50一般都是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南桥还是北桥呢?只说一个桥字,有点晕乎……

网友(点评):
这板子只有一个桥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针对所有的板,这个板我没看是什么样的呢?我就是想问一下你说的是不是针对所有的板呢?只要是跑50基本上就是桥的问题吗?是这个意思……您有点误会我的意思了,或者说是我表达不清楚,呵呵……您的QQ是多少?我真的有事请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针对所有的板,这个板我没看是什么样的呢?我就是想问一下你说的是不是针对所有的板呢?只要是跑50基本上就是桥的问题吗?是这个意思……您有点误会我的意思了,或者说是我表达不清楚,呵呵……您的QQ是多少?我真的有事请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