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5跑28。

楼主(2010-12-13):
客户拿来机器的时候,没有反应,拆机检测机器 很脏,清理下可以加电了,但是跑马28,内存换过,槽加焊过,集成的,北桥855GME的。桥上都是胶~!不想轻易动桥,修过这样 问题的,帮忙参考下。
DELL

网友:
桥的问题,对桥下手

网友:
跑26以后不显示的先刷个BIOS吧,不要动不动就干桥,如果刷了BIOS还不行的话,就加焊桥。

网友:
查查内存的供电都出来没有。特别是ddr vref,内存槽的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