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进系统快到欢迎屏幕,不走了~~

楼主(2010-12-13):
   上网本,进系统快到欢迎屏幕,不走了。机器也没死机,重装系统也不行,老是到那里就不走了。换硬盘也不行!
   求助!

网友:
换硬盘也不行,而且能重做系统,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吧有中断冲突,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长时间也能进去的啊!

把各种外设都关了,最后cpu缓存也关了,看看能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说了,有时候能进去!!(就进了一次,再也进不去了。)
长时间也进不去,进PE也不行,安全模式也是到那里不走了。。

网友:
换内存试了没有,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只有怀疑主板了

网友:
扫描硬盘试一下

网友:
桥的问题很多。DELL 的上网本我从做BGA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请问下大概是主板哪一块的问题??

网友:
可以换内存。

网友:
低格硬盘试一下,现在的病毒有的忒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