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为什么 与PMH4相连的C325会导致 CPU供电不起

楼主(2010-12-13):
IBM T42 为什么 与PMH4相连的C325会导致 CPU供电不起呢 高手说说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啊,这个电容别人去掉了,  没CPU供电

网友:
时序错乱引起的

网友:
osc因该是内部时钟振荡电路,外部一般接晶振,或容阻振荡定时电路。具体可以参照常用电源管理芯片3842的4脚。
定时电容容量减小振荡频率上升,没有内部OSC不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他与CPU供电有关系吗?

网友(2011-02-20):
CPU供电受控的吗?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到啊 ,~!

网友:
这好像是个RC 振荡吧

网友:
振荡电路,  这个电容坏了的话,照样会工作, 只是时序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