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9173B

楼主(2010-12-13):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RT9173B芯片主板,是七彩虹智能主板,次芯片1脚为供电脚,2脚接地,4脚为输出脚。

网友:
楼主  表达的不清楚

网友:
LZ说CPU供电芯片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网友:
RT9173B是一个线性变压器,一般用在内存供电线路中,为ddr内存提供所需稳压电源

网友:
来解释一下芯片也能叫维修经验吗。

网友:
这个经验我也知道,一供电,二接地,三参考,四输出,五或者五到八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