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onda,N61G主板开机跑c1 c3,03

楼主(2010-12-13):
一块onda,N61G主板开机就跑c1,c3,03,桥也做过了,,,可是问题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了,IO也换了。。可是就是不行。。一般这样的主板都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点评):
典型的三板斧!

网友:
不一定啊,你查一下内存的SPD供电咯,SPD供电部不正常的话就会影响不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