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影霸gt9精卫版花屏

楼主(2010-12-13):
极为罕见的现象。请各位高手帮忙!多谢多谢!

现象:长时间不开机或取下显卡较长时间(大约5/6个小时以上)再安装到电脑上时,开机正常,运行正常,可以玩大型游戏,一切正常,玩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此时使用显存测试工具测试,没有检测到坏块。使用的是windows下的显存测试工具videomemorytest。
      如果此时重启,无论是软重启还是硬重启,都没有问题,一切正常。
      如果此时关机,然后开机,则显示显卡型号的界面即开始花屏,满屏色块。然后进入bios自检界面,出现竖条纹,大致可看清黑背景和有字符模样。未安装驱动时,可以在花屏情况下进入xp系统,仍然是竖条纹花屏,可大致看到桌面。装驱动后启动则蓝屏,提示驱动出错。没下载到mats,所以不能提供测试结果。
      正常启动后,无论是开机多长时间,哪怕开机后接着关机,再启动就会出现花屏。

硬件测试:显卡上的电容是传说中的爆浆王,但是没有看到爆浆现象,为保险起见,已经更换了富士通和日本化工的对应电压及容量的固体电容。
          花屏时测量:显卡核心的电压是1.4V,显存供电2V,显存是奇梦达的ddr3内存,电压没问题。5V变压芯片输出电压也正常。用示波器看行扫帧扫也没问题。晶振没测到,示波器是20M的老示波器,晶振是27M的,而且手边没10x衰减探头,所以没测。

我的分析:正常启动时,显存没有问题,使用没有问题,说明核心和显存都正常,使用过程中发热,但不影响运行,因此应该不是虚焊或接触不良的问题。从现象看,貌似是某个元器件内部存电无法正常释放,或者是reset信号的问题。
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需要什么信息尽管问,谢谢!!

注意:2,3,5,8楼有更新。

网友:
此图是启动时显示显卡信息时花屏的照片:

------------------------------------------------------------
此图是系统自检时的花屏照片:

-----------------------------------------------------------
此图是黑屏时的花屏照片:

-----------------------------------------------------------
此图是没有安装驱动时,进入xp系统的截图,就是键盘上按print screen键的结果。
图中打开的工具是videomemorytest。可以看到没有识别到显卡

---------------------------------------------------------------
以下是附件文件:

网友:
这个是显卡背面的照片,手机照的,不清楚。不知道有没有掉的贴片元件?看上去不像有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见过一块显卡
不过那块卡是tc版的会分享内存 最后诊断是内存部分的问题
不知道和你这块是不是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这块也是tc的,标的是512M的,实际上看显存,只有128M,带宽还是64bit的。这块显卡在好几台机器上试过了,几个机器的电源以及配置是都不一样的。所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现象都一样,和电源应该也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GPU烧坏的话,怎么解释可以正常启动的情况?显卡在关机很长时间以后启动没问题。

网友:
最新进展:使用mats8测试了结果如下。
我的疑问是:测试结果fbc没有问题,fba全错,而显卡上是右侧有内存,上侧没有,这个结果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是,我的显存没事,右侧对应fbc,上侧对应fba,没有显存,所以出错。
另一个是,我的显存全坏,右侧对应fba,上侧对应fbc,因为没有显存,所以没出错。
到底哪个是对的呢?按照一般情况,应该是右侧fba的。
请高手指教!!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4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0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1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39890
Write Error Count: 4246583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2777 0 0
A00 5097 0 0
A00 2993 0 0
A00 3901 0 0
(省略其他相同内容。)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09afe6c 00000000 10df409f 10df409f 10df409f 10df409f WRITE A 1 0 7 0135 1cf 3
009afe68 00000000 b5f740fd b5f740fd b5f740fd b5f740fd WRITE A 1 0 7 0135 1ce 2
009afe64 00000000 fb3d40de fb3d40de fb3d40de fb3d40de WRITE A 1 0 7 0135 1cd 1
009afe60 00000000 03ed40ed 03ed40ed 03ed40ed 03ed40ed WRITE A 1 0 7 0135 1cc 0
009afe4c 00000000 10df409f 10df409f 10df409f 10df409f WRITE A 1 0 7 0135 1cb 3
(省略其他相同内容。)

网友:
內存更換,內存有錯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
你的意思是显存问题?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显卡显存的照片。

网友D:
顯存的問題!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顯存的問題!試試看

这个是bga的,我这里没有工具换不了,也无法加焊。
只是考虑到放置时间长以后,可以正常启动,貌似显存本身没坏,接触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看要换显存了

网友:
如果你是高手的话用风枪也可以的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回复。
换显存是没能力了,没有器材,风枪也没有
找找其他可能的故障点吧,如果确实是显存,只有放一边了。。。。

网友E:
  看了此贴让我学习了,本人也是刚学主板维修的,会不会是触发器的问题(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此贴让我学习了,本人也是刚学主板维修的,会不会是触发器的问题(猜测)。

发错帖了?这个不是主板啊?这个是显卡。

网友:
使用数字示波器,10x衰减探头,内部1m阻抗,感觉读数上晶振的频率在正负0.2MHz抖动,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测量得到的结果是:

不知道波形对不对。

网友:
另外,bios芯片识别正常,读取bios正常,用NiBiTor打开正常。
没找到bios下载,不知道bios内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依我看很有可能就是贴片元件的问题。

再者,刷下BIOS看看

网友:
谢谢回复。
我觉得应该是贴片元件的事,但是找不到哪个有问题。
bios找不到合适的下载,不敢乱刷,我把读取的bios降频后刷回去,没有变化。

网友:
发错了,本帖留待以后更新。

网友F:
显存可能性应该不大,你是2代显存吧?2代坏的几率很小!GPU挂的可能性大一点。可以先试着做下G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存可能性应该不大,你是2代显存吧?2代坏的几率很小!GPU挂的可能性大一点。可以先试着做下GPU

我的是三代显存。
bga加焊现在我还做不了,以后有机会了吧,就试试。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被雷了。
今天发现小影霸的标下边还有个标,结果是SJ II 9500GT什么的,上网一搜,竟然是迅影的显卡,有个图片和我的背面一模一样。。。。
网上骂声一片。
这个显卡要么是香港小影霸贴标的,要么是商家无良。我倾向于前者,因为香港小影霸下载驱动的页面上有这个显卡的图片,虽然产品介绍里没有。当然,装机的商家也是无良,介绍个这么垃圾的显卡。

网友G:
用过小影霸的6200,暴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过小影霸的6200,暴过电容

这个原配电容在网上成为爆浆王。不过还好,我这个没爆。
不过还是换了纯固体电容。原来的电容用钳子打开,里边电解液溢出……这个是半固态的。。

网友H:
如果你是高手的话用风枪吹一下就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是高手的话用风枪吹一下就可可以的

木有风枪

网友E:
   晶振应该正常,似乎不管晶振的事。
  大哥如果在保的话建议拿去保吧,小影霸差劲哦,上次也是一个小影霸我们给送厂了,好像是9600GT的(1024M)伤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晶振应该正常,似乎不管晶振的事。
  大哥如果在保的话建议拿去保吧,小影霸差劲哦,上次也是一个小影霸 ...

过保了,否则也不自己折腾了。主要是自己想学点知识,修好了最好,自己修不好都懒得拿去修。现在就等着什么时候有机会了,去找个风枪吹吹看。如果还不行,直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