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装系统

楼主(2010-12-13):
接一机直装系统,ghost 半路夭折,扫扫盘再装,还是不成,换了一个sp2居然OK了。

网友:
换了光盘试了没有或者可能是光驱。还有就是看看是不是分区表有问题,

网友:
GHOST过不是装系统,他只不过是把那些东西塞进去啊。所以不是因为什么SP2.SP3的什么问题回导致GHOST不过去的

网友:
3楼说的对,sp2 sp3意思是打补丁的版本,和装不装进去没关系。也许楼主是碰巧了装进去了吧

网友:
3楼说的对,有时候GHOST到100%了,但是引导不了,重建一下分区表就会好了,当然是在硬盘没有坏道的情况下

网友:
硬件没问题 多用的方法装 总有办法装进去的 不要老用一种方法

网友:
  有时候系统G不过去,换个版本就OK了

网友:
很少搞,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
用硬装复算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件问题。。。。。。。。。。。。。。。。

网友:
多谢大家指点,学习

网友:
安装版和ghost是两回事

网友:
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分区表,或者有的光驱挑盘?比如说串口的?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有个客户非要装自己的那张系统盘,可是装到一半就报错,装我自己的盘就没问题,最后换了个并口光驱,居然好了,很是郁闷,难道是个例?大家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可能是版本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光盘问题吧,安装版就不是这样说了

网友:
一般原装系统很稳定

网友:
我觉得这只是个个例,好多情况我也遇到过,就和上面一些兄弟说的一样,按他们说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有时候 安装版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装系统,不行就反复试.总有一个能装好的.

网友:
现在很少用光盘装系统了  都是用U盘做的了

网友:
GHO文件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会不会GHOST文件有损坏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GHOST到100%了,但是引导不了,重建一下分区表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