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系统

楼主(2010-12-13):
1用光碟装NG
2用U盘装NG
3后来一招网刻把它干掉了。

网友:
装不上系统应该是硬盘有坏道,用MHDD测测,我以前就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
3后来一招网刻把它干掉了。 没明白,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什么事网客啊。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网刻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我接一笔记本,装了一天系统也没搞好。扫盘没坏道,听高手说是板问题,是ACER的,不插电池连系统都不让装,插了,ghost完还是解压不了,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诚龙吧,是网吧装系统一手法。

网友:
怎么网刻啊请教中...............................

网友:
网刻?请指教

网友:
网刻是杂弄的 啊

网友:
网刻就是像网吧一样网络刻隆啊,一台机器运行GHOSTSERVER服务端程序,载入GHO文件,笔记本运行GHOST客户机程序,由服务端向客户机发送GHO文件,只不过是速度没有在本机PE下快,好像比光盘能快点吧(百兆网络下,如果是千兆网络的话应该也很快.)

网友:
网刻就是用tftp协议,通过ghost服务器刻硬盘的,一般的用来刻系统,优点在于操作简单,不用开机箱。适合没用光驱的网吧机器以及公司机器。

网友:
网络克隆系统,我也只明白这些,没试过,呵呵!

网友:
还真不知道有这个!要去网上查了学习下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高啊,网该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具然想起来用它来装系统真高啊

网友:
网刻怎么搞啊,  详细说一下吧,

网友:
就是呀  网刻怎么弄呀 教下呀

网友: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ghost.htm

Ghost网络克隆详细步骤教程

网友:
又学到了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