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驱动黑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13):
手上有片昂达X550  128M的显卡··原本是不亮掉件了··补上去后亮了···可是现在上驱动就黑屏这是什么问题???刚刚修显卡还没接到过上驱动黑屏的··不知道怎么下手,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点评):
黑屏的时候查下供电正常没有..电压有没有过低..实在不行可以加焊一下主芯片.

网友:
他掉的是什么件 你装的又是什么件?是不是装得一样的零件?

网友:
装的是一样的啊·····耦合电容掉了···GPU上面的电容也掉了1   2个··换上去亮了··不上驱动都正常·上了就不行】

网友:
现在很怀疑你GPU上的电容有装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啊···我找一模一样的显卡对比换进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确定驱动什么的没有问题的话就加焊GPU先,这个应该就和GPU的关系比较大了

网友:
笔记本  如果是这样  肯定是 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原本是不亮的··还以为修好了··客户拿回家又拿来···现在是一上驱动进系统就黑···那个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加焊过GPU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现在拿上去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