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激光打印机重影是何原因?

楼主(2010-12-13):
请问佳能3200激光打印机出现重影,重影部位是股芯的周长那个距离,重影比较浅淡,不知是何原因?换过股芯未解决问题。请高手诊断。

网友:
刮板没有刮干净,可以尝试换一块,否则就得换鼓或激光盒

网友:
打一张测试页,估计纸走到一半的时候关机,把鼓取出,再把纸取出,观察重影情况,如果未进入定影之前已经重影,问题出在显影部分(主要是鼓芯和充电辊),否则问题出在定影组件。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

网友(点评):
呵呵,这才像做维修打印机的

网友:
高手好多啊,其实这些问题老师都讲过,就是一时记不起来

网友:
加个粉没有,。有可能是粉的问题,换硒鼓试试故障依旧的话就得修加热组件了。

网友:
重影一般都是充电辊坏了,很少是鼓芯坏了

网友:
根据重影的周长确定出问题的部件。
有没有加过粉,看鼓芯和定影上是否有划痕或污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