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货上网本如何维修?

楼主(2010-12-13):
一个水货上网本,被客户开着机器拆键盘,新手不会拆, 键盘线弄断了,机器开不了了,我通电电流跑0.4,北桥,CPU发热。。开不了机~!
开不了机

网友:
没人来教我下吗?救人呀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相信呀,滴先确定主板上那块的问题。

网友:
找下开机信号3.3 然后飞线拉出来 键盘线不好接 就用外接的吧

网友:
外接个键盘试试,看有没有把主板弄坏。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支持,我再说详细点:
客户(新手)拆键盘时,开着机器,没打开那卡子,把键盘线都弄断了。拿过来时,开不了机,我用电流表,插上就跑0.4 开关灯亮的,按下去没反应,拆下主板,我试了试,CPU 北桥有温度。。。

网友:
山寨上网本解决起来就是麻烦 新一点的大部分都是集成电路 动不动就换芯片,希望楼主的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