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不跑码

楼主(2010-12-13):
V3000 不跑U,是集显,什么条件都查了,PG,复位都有,刷了BIOS也不行,现在查到了EC与BIOS之间的数据线阻值有一根阻值有点偏差,其他的都是633,而A1的这根阻值是627,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
对的,查U到北桥的,不查直接焊北桥试试也行~~

网友:
把北桥面加焊下试试。。

网友:
是什么U啊AMD的建设你换个试试看

网友:
不是吧  V3000好像就是不跑 额  PCI-E的  是个O是吧

网友:
用的是pcI-E的诊断卡吗,就是不跑吧,电流情况怎么样,电流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骗人的。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AMD还是INTEL  如果是AMD 是6150还是MCP?

网友:
主要看下电流啊。

网友:
搞清楚不清,期待你们早点解决

网友:
解决了,我将PCI芯片取下后,跑U了,已经亮机取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下过程分享下啊  怎么分析到PCI芯片的?

网友:
v3000 通病,做桥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一开始是5A大电流,拆机发现烧主要是CPU这块,核心IC,上下MOS管全部烧了,最后更换了,量了各处无短路,通电,电流上到0.4A ,忽然又是大电流,结果IC与CPU的上下MOS管又全部烧了,晕死了,最后将CPU的滤波电容全部更换,更换了IC与MOS管,量了一切正常后,没有大电流了,可是不跑U了,CPU供电OK,时钟,PG,复位都正常,查了CPU,北桥,南桥,外围电路都正常,量了FSB总线,LPC总线,XBUS总线都正常,刷了BIOS还是不跑U,没办法,把网卡拆了还是不跑U,来把PC卡式芯片也取下,取下后跑U,晕死了。接屏OK。

网友:
期待问题解决,然后分享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了FSB总线,LPC总线,XBUS总线都正常
能请教下怎样能量到吗?

网友:
都是些牛人啊  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