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MS2171 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0-12-13):
在进系统之前的界面就是花屏,感觉像重影,开始以为是显卡虚焊,加焊没有效果,然后更换显卡X600,更换显存,最后是更换北桥现象还是一样,这个笔记本的CPU是AMD 754的,初步怀疑是CPU导致的花屏,因为手上没有这个U,只能先给座子以及CPU做清洗,现象还是一样,这个笔记本的投入已经太大,不舍得在买新的CPU,坛子里面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谢谢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张屏试一下  也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先量一量显卡的阻值。。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大或者变小,

网友:
楼主先看下屏,和屏线啊,看了在说,如果没问题的话,应该看下显卡供电,是不是一直电压都有正常的输出

网友:
内存也有可能引起花屏哦  不要忽略简单的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方面都回引起  要一步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