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nf7 不跑码

楼主(2010-12-13):
一块abit nf7,可以触发,不跑码,CPU供电正常,但不跑码,测ATXP1,1脚3VSB为3.5,6脚CPUPWROK为3.5V,24脚RSTOUT#为4.1V,21脚的NB-PWROK没电压,是不是这个ATXP1坏了呢,北桥有温度,北桥供电管0.5,2.5,3.3

网友:
大哥  内存供电怎么会只有0.5V哦  把只有0.5V的那个管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发错了,不是内存,是北桥旁边的供电管,给北桥供电的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吧,电压都乱了

网友(点评):
电源没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吧

网友:
路过,看看,新手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