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不触发

楼主(2010-12-13):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的机器,,故障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插电源时发现电源口坏了,于是拆机换了一个电源口,结果不触发了。郁闷,,,,插上电源待机正常,3V   5V  开关键也有电压3.3v   开关键确定是好的。。。上基地下载电路图。。却发现I/O 的vcc2  没有电压,电路图上面标识为+v3s  由于本人是初学者却不知这个+v3s是从哪里出来的。请高手赐教,后来想了一下,既然+v3s没有电压,由电路图可知,+v3s 和+v5s应该是由一个地方出来的。测试+v5s结果也没有电压,我想问这个+v3s +v5s是从哪里发出来的。。。I/O  PS51020我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
打个图纸.搜索+3VS +5VS就可以搜索得出来是从哪里来的.PDF这个功能都不会用?

网友:
兄弟多练练看图了,找待机电源供应的IC这个一般很容易查出来~而且图纸电源部分会单独画

网友:
+3A >>> + 3VS
SLP_S3#_3R > ENAB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搜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图真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真的很难看懂。没有人教,只有自学。